关于现在很多笔记本预装WIN8

楼主(2013-12-13):
   现在想改装win7  求解步骤  特别是听说硬盘格式不一样   要进BIOS修改什么东西   求大神详解  最好图文

网友:
再提醒下,大至内容上贴以经说全了,但DELL的机器一定要注意.改好BIOS后.按F10重启后,会到一个全英文的界面停下来,那上面有几位数的数字,要你手动输入一下才能成功保存信息.要不然BIOS又会恢复默认设置了,一定要注意@!!!!!!!!我上次遇到了.其它笔记本没这问题,但你输入数字的时候.屏幕是不显示东西的,你只管输入就是了,输入完毕会自动进入你的光盘或者U盘系统.

网友:
硬盘格式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有,现场教印象会更深

网友:
禁止EFI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