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第5张必卡,还是白纸

楼主(2013-12-13):
打印机新换了原装定影,但是前4张正常,第5张必卡,而且还打出来的是白纸。现在没思路了,大家帮指条路。
卡纸位置如下

网友:
清零一下试试.....

网友:
没有换定影器之前是什么状况?

网友:
下辊也换了它 之前换个定影在客户家卡纸回到店铺就没事

网友:
这个也修啊 真实厉害啊 啊

网友:
对于打印机维修,我还没有入门,期盼高手解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客户家和店铺的不同的地方,难道是电压?

不是电压问题 其他1005打印机都没事 就那台有问题 加热组件哪里问题

网友:
清洁下传感器试试

网友:
上纸时序貌似不对了,看下磁吸或许有惊喜

网友:
看看进纸继电器

网友:
如果说第五张打印不是白纸,而是和前五张一样正常的话,且纸张是卡在定影,就说明是定影温度下降太快,导致打印机自我保护停止打印,试试把纸张设置成厚纸,如果五张纸都是白纸,就是转印或者硒鼓有问题,硒鼓上面有字,是转印的问题,硒鼓上面没字,直接换硒鼓。前面四张有字,唯独第五张没字,这种故障没见过。

网友:
看看纸型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2014-01-12):
嗯嗯 ,真是奇怪,等后大家的结果

网友:
电磁铁,传感器和定影看一下。

网友:
1、将搓纸轮擦干净
2、更换一个新的硒鼓
3、将定影组件拆下用手转动胶棍,观查上下两辊转动是否同步
3、更换出纸传感器
5、更换主板

网友:
纸张变形吗?变形的话考虑是纸路故障,如果不变形,卡住的是完整的空白纸,考虑是不是哪里没装好,或者接触不好,某个传感器打印过程中突然丢失数据,比如走纸传感器,还有就是可能电路故障,排除下试试看

网友(2014-02-26):
问楼主,解决了吗,修好了说下

网友:
分页器和进纸继电器检查下。

网友:
检查一下定影组件的驱动齿轮,打点齿轮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