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E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3-12-13):
三星R25E CPU供电上管击穿 导致插上适配器大短路,上管是HAT2198R的N管,到料板上拆了个N管换上  电源芯片也短路 换了 ,现在是上电掉电不出CPU电压,不上CPU不掉测其它电压都出来了 , 电源芯片的条件满足了,上电用试波测试场管的控制级瞬间有波形 ,下面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排除一下是不是CPU

网友:
是CPU短路了吗???

网友:
应该是CPU烧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