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复不是3.3V,为什么2.5V也可以

楼主(2013-12-13):
今天同行拿一块G31T-M2的主板,说只刷过BIOS,其它没动过。通电测试,诊断上卡跑00,所有MOS管电压正压,只有PCI复位为2.5V。一想应该就是这个复位问题,马上到迅维下个图纸,看电路得出是由RN41和IO提供的,换RN41,结果一样,还是不跑码,后换IO,OK,跑码亮机,后来我又量了下PCI复位,但还是2.5V,问下这个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复位3.3V的,求高手解答

G31T-M2-V1.0 TF-電路圖.pdf

网友:
复位电压是多少,是活的,这要看具体的电路结构。总的来说,正常工作状态下要是一个高电平

网友A:
具体电压是多少,要看上拉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们关注复位,除了正常状态下的高电平。还要看它有没有初始跳变过程

PCI 复位正常是高低高电平之间的跳变,这个用示波器检测比较准确

网友B:
RN41有一边为3.3V,连接IO的一边为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电压是多少,要看上拉的电压是多少

正常的都是3.3V啊

网友A:
只要VCC3是3.3V单纯PICRST#为2.5V,一般不会影响PCI设备的复位。如果是某个电容漏电造成的等电容损坏在严重一点,就可能影响到PCI设备的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N41有一边为3.3V,连接IO的一边为2.5V

R41与PCI复位好像没什么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1与PCI复位好像没什么关系呀

是RN41,板子十一点多拿走的,现在又拿回来了,故障和以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1与PCI复位好像没什么关系呀

应该还是这个复位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41与PCI复位好像没什么关系呀

RN41这里应该是起到上拉IO电压的作用,你说的2.5V电压应该是IO某处引脚测量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VCC3是3.3V单纯PICRST#为2.5V,一般不会影响PCI设备的复位。如果是某个电容漏电造成的等电容损坏在严重 ...

说的对,这里南桥旁边的某个电容漏电也会影响PCI 设备的复位,因为PCIRST#这个信号是由南桥管理发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这里南桥旁边的某个电容漏电也会影响PCI 设备的复位,因为PCIRST#这个信号是由南桥管理发出的。

这个板就去了两个PCI,有个电容它面都是没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这里南桥旁边的某个电容漏电也会影响PCI 设备的复位,因为PCIRST#这个信号是由南桥管理发出的。

对地阻值也正常5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就去了两个PCI,有个电容它面都是没装的

什么电容, 有些电容没有装并不影响主板工作的,比如小的贴片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N41这里应该是起到上拉IO电压的作用,你说的2.5V电压应该是IO某处引脚测量到的。

2.5V量IO和PCI槽上都是一样的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V量IO和PCI槽上都是一样的2.5V

那可能是IO损坏拉低了PCIRST#信号电压,可以去掉RN41这个排阻看下PCI插槽和IO引脚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IO损坏拉低了PCIRST#信号电压,可以去掉RN41这个排阻看下PCI插槽和IO引脚电压变化

把IO那个脚挑起来也还是2.5V,应该是后面那里落电,这板太麻烦了,不修了。谢谢指点

这种情况可能是IO和PCI插槽相连线路 板层之间漏电造成的,维修很麻烦,一般板层漏电的话,元器件上电会发烫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1与PCI复位好像没什么关系呀

我的图与他的不一样,我这份图的RN41与PCIRST_L2无关,与RSMRST#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