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

楼主(2013-12-13):
确定是小板的问题,上到0.2掉电,有时候用有问题的小板还能开开机,有修好小板的吗?

网友:
这小板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小板坏的不多啊

网友:
坏得很多呀,我碰到几个了

网友(2014-02-09):
我这也有台同样的机器    加点到0.2掉电       但量的小板没短路啊

网友:
遇到一个电感虚焊的,时亮时不亮,在小板隔壁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吗?

网友:
小板问题我也有遇到过

网友:
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小板多的本本,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小板直接买个好了  。。挺简单的

网友:
这种小板我修过好几个,网上卖也要70左右吧,还是修一下好。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