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S用电池也是提示充电中。不开机冲电灯也亮

楼主(2013-12-13):
今天接了台华硕X53S的机器,不开机的情况下冲电灯也是常亮,用电池进系统里看提示冲电中,插电源可以冲电,使用时间久一点后有时会电源电池自动切换。华硕K42J的也有看到过这情况,换IO会好一段时间,好像是华硕I系列的通病,有知道的告诉下。感激不尽,。。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A:
不开机,充电灯也应该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充电灯也应该亮吧

电源没有插额。就是电池在上面

网友:
修好了。是8752的120pin电压偏低。应该是3.3V才对  AC-IN-OC# 电源检测。,这个是电源接口旁的小6脚芯片坏了、    对电路不太熟悉不知道是门电路还是什么芯片

网友B:
查哈充电电路,EC要检测电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哈充电电路,EC要检测电池哈

他能充电,充放电都正常。就是有时候用电池的话他也提示充电中

网友:
EC检测信号有问题,你刷哈程序看

网友(2014-01-20):
请教下楼主,那个小六脚芯片哪里买的?找不到这东东

网友:
路过 貌似淘宝上很多 哈哈

网友(2019-09-17):
华硕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