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的恶心问题

楼主(2013-12-13):
        这个板子原来的CPU是AMD3800,结果我装上AMD5000的U,风扇转动,诊断卡不跑码,也就是个4,5秒就断电了。难道这板子还支持不到AMD5000的CPU吗?我想不应该啊,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师兄们给点思路。有什么解决办法没?U是好的,不用怀疑。

网友:
不是,肯定能上的,有的是供电不足造成的,这种问题有些麻烦

网友:
这板子肯定能上,应该是供电方面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方面问题

网友A: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绝对支持5000+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CPU上管G极我用示波器打了,波形很正常。下管的也很正常,测了电感的一端有波形,另一端按理来说有稳定的1点伏的电压,但是根本没有,这种状态持续4,5秒,然后掉电。

网友:
补充下,上管我还怀疑有质量不量的,换了还是一样。几个滤波大电容也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B:
BIOS有没有刷过呢

网友C:
3800的U是单核还是双核的    刷个BIOS

网友D:
U有问题了,5000+有问题,和那板不兼容,所以板不跑码转四五秒就断电,你还不要不信,AMD的U就是这么的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有没有刷过呢

bios没刷呢,华硕AM2的,饼哥说的当不跑吗来整。我还没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0的U是单核还是双核的    刷个BIOS

是双核的AM2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U有问题了,5000+有问题,和那板不兼容,所以板不跑码转四五秒就断电,你还不要不信,AMD的U就是这么的神

这个的芯片组我没看,好像是nvidia的,但是我手头还有个机子,也是华硕M2N-MX ,是威盛芯片组的。把5000+U放上去没问题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华硕的板子说实话真心不待见,好点的贵死,便宜点的各种缩水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的话就是不支持

网友:
把BIOS刷到最新

网友:
更新BIOS,刷成新一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试试换个

网友: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行,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桥有问题,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干桥
同意楼主:
5.0
ochina
同意楼主:

网友:
有可能不支持你这个CPU。要拿老点的5000的CPU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