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液晶屏注意电压--自己就悲剧过了

楼主(2013-12-13):
一次无意中 想测试一张14寸的
笔记本
屏幕 随手拿了一个驱动板 插上 通电。。。。。。。谁知道花屏了
原因是那个驱动板是22寸的驱动板 而笔记本屏供电是3.3V 就这样烧了一张屏了,这个怪自己太大意了 呵呵
话说:这张屏 还有没有得救???量过板子的保险没有烧。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没救了!!!

网友:
汗。。。测屏应该要用高压条和高压条测试仪的吧?再说你这样直接换上去肯定是不行的。一般烧的话很难修复

网友A:
看来真是没得搞了 呵呵 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