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pc 1005HA挡机

楼主(2013-12-13):
机型:华硕 Eepc 1005HA
故障:上硬盘挡在LOGO不能动,不上硬盘不挡机。插上USB设备也在LOGO画面卡顿10秒钟左右才能跳过开机画面,USB不能用。
维修:硬盘4个信号线阻值正常,供电正常,已经更换南桥,时钟芯片,时钟IC。几个会导致挡机的信号:INIT#、H_NMIF_SERIRQ也都正常。还有BIOS已经刷了,EC也已经换了,故障依旧,那位兄弟有修过这种故障的,给提个意见了!

网友:
没人知道吗?没有思路了提个建议也可以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
楼主好有心,都换成这要了,既然换了这么多都不行,那就换板吧,也遇到一块G470也是挡LOGO的,还在研究中

网友A:
迅维的书上面有过一例     硬盘供电不足导致上硬盘卡logo     最后是接了个同级别电压给硬盘供电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的书上面有过一例     硬盘供电不足导致上硬盘卡logo     最后是接了个同级别电压给硬盘供电处

电压测试了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的书上面有过一例     硬盘供电不足导致上硬盘卡logo     最后是接了个同级别电压给硬盘供电处

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各位这台电脑已经修好了!最终是换了北桥好的,各位以后遇到这个故障可以试下,北桥是QG82945G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