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b-c1050x三灯闪故障

楼主(2013-12-13):
(图片)

网友:
给些思路  ......;...

网友:
没修过也要求大神

网友:
不亮直接闪对不.灯泡拆下看下是不是好的

网友:
没碰过  以后的学

网友:
通电不亮,一般不是灯就是电源板。

网友:
按论坛短接点灯板反馈光耦也是一样,问题在那,启,点灯板有372伏主电和17伏副电哦

网友:
此机的待机电流和启动后的电流不大于0.1A,测点灯板有启动信号,测点灯板的串联型降压电路输出端,有启动即保护现象,由此判断点灯器坏,最后换点灯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