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三星R428 不定时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3-12-13):
三星R428 不定时死机,更换全新的显卡可以彻底解决!
显卡
三星

网友:
这个有大电容吧,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先换机个330上去试试,毕竟这东西引起故障较多,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按笔记本左下角可以亮的,估计是显卡不确定放生了

网友:
南桥不行也会死机

网友:
这个机一般是大电容造成掉电的

网友:
呵呵,这个不是通病

网友:
CPU后面的大电容问题吧

网友:
先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
换大电容吧!

网友:
这是个通病……把显卡驱动下掉也不会死机。上次一个搞了我好久才稿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了好几个。第一次是重做显卡管了一个月,后来还是又出问题了老现象,后来换了个全新的显卡就彻底解决了!

网友:
加两个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
总结,电容。显卡

网友:
换大电容的多

网友:
那也要看是什么具体原因吧?

网友:
这个机器不光只有这样一个通病,还有南桥背面的小电容,CPU 背后的大电容,但如果是不定时的死机的问题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