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5的基带维修更换,我现在搞不定

楼主(2013-12-13):
修过之后刷机用爱思助手刷机提示这个见图片,求助高手,能搞定的报个价格,不能让你无偿劳动。谢谢

网友:
这个不会搞,顶一下不让它沉下去,等答案

网友:
干嘛非要刷机呢

网友A:
你这是基带问题。摔坏的估计要换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基带问题。摔坏的估计要换套件

嗯 是啊 个人水平太低 还在学习 只能求助了。。。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不是非常严重,板子没断,重植基带一般都能好。

网友:
图看不到,如果基带空焊,手压住基带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基带问题。摔坏的估计要换套件

换个屏测试一下 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显示内联座问题

网友:
换基带套件吧孩子

网友(2014-01-19):
基带问题很复杂,苹果5的基带涉及到40多个测试点,基带电源,基带CPU,rf都会引起没基带,,当然还有CPU虚焊也会造成,具体要确定故障点再搞。

网友:
先把基带套件重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