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关机风扇长转

楼主(2013-12-13):
关机后  风扇转个不停   显示器被光也长亮  请这方面大师指教

网友:
EC坏了吧,刷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屏背光开启和风扇控制都是由EC控制,两个功能一起失控,其他正常,大多是EC-ROM程序坏

网友:
忒坑了,台式机的EC长啥样???

网友:
查CPU供电那些没关掉

网友:
没有全部关掉,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试一下吧 我碰到过

网友:
查南桥SLP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