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地

楼主(2013-12-13):
显示器接地有热地和冷地的说法,,他们有什么区别??要怎么分?``哪位大神给讲下

网友:
我的理解是:
热地与220V相关,
冷地220V经过变压器隔离后的地
它们之间一般会加一个电容,提供交流通路。

网友:
变压器的后面叫冷地,,前面叫热地

网友:
前面说的都对。
另外,热地是带电的,人体碰到会被电到。维修时一定要小心!!!
冷地是真正的接地,不带电,是安全的。

网友:
直流输出那边就是冷地呀

网友:
区分“热地”与“冷地”的问题,“热地”就是带电的地,“冷地”就是不带电的地。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给力呀,对新手很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