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a3 大电流 电池适配器不能同时用 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13):
,这板,在拔掉pq25后  acin和dc#能互相切换,而放上管子,acin就被ec拉低了,我想会不会一瞬间保隔通过时间快于acin导致电流全部涌入电池造成后面不正常的,(原因是pq34位置放个二极管就正常切换了)可是我把pr38用镊子捏住两头几秒后,还是不行 ,想不通  求助

网友:
来个人那,不想上二极管

网友:
,不明白,说些什么,ACIN怎么会被EC拉低呢,它是外面送给EC的呀,

网友A:
这只能说明EC没有收到ACIN,保护隔离当然不受控制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EC没有收到ACIN,保护隔离当然不受控制控制了

拆掉放电管子并插电源的时候acin是可以产生的,放上管子,大电流的时候,acin是没有的,挑起ec acin脚后,电压是有3.3的,所以说是ec拉低的,我想它没有坏因为拿掉管子ac dc 两者能切换,acin3.3 dc 0  后插电池 正常充电,拔了电源,acin 0 dc#回跳到3.3  再插电源,acin 回不到3.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EC没有收到ACIN,保护隔离当然不受控制控制了

就是先电池后电源,acin抬不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 EC收到的ACIN信号应该是电池充电管理IC发出的

ec收到acin了,大电流的时候acin起不来,去掉那个放电管子,正常ac dc 正常切换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控制管换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收到acin了,大电流的时候acin起不来,去掉那个放电管子,正常ac dc 正常切换

去掉那个放电管子,ac dc 正常切换,可以测量下放电管子的对地阻值,看有没击穿短路

网友:
是不是隔离点了哭坏了  测量下电池口多少V  不要插电池

网友:
EC 坏 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已经说EC没有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掉那个放电管子,ac dc 正常切换,可以测量下放电管子的对地阻值,看有没击穿短路

管子已换N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已换N个

查下保护隔离公共端的对地阻值 和电池充放电管理IC工作条件情况

网友D:
用电池单独是能开机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单独是能开机的 吗

单独都正常,切换出现问题,去掉放电管,切换信号又是好的

网友:
截图太少 都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ec收到acin了,大电流的时候acin起不来,去掉那个放电管子,正常ac dc 正常切换

我这样想的,我把放电管子处放2级管能正常切换也能用,为什么放上场管就大电流了,我觉得是ec接到ac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电流已经过去电池了,导致电流全进电池,后面受到影响  还有这机上次我修的,pr31被人为换成保险了,所以大电流,换成一样电阻,插电源,大电流1秒左右,ec反应过来,拉低dc#正常,又来了,再不行我就只能装两个二极管在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想的,我把放电管子处放2级管能正常切换也能用,为什么放上场管就大电流了,我觉得是ec接到ac没有反 ...

ec接到ac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电流已经过去电池了,导致电流全进电池,按理说,这里的充电管理IC 电池工作过流检测引脚端 会控制保护隔离公共端过来的电流大小发送相应信号给对应MOS管进行导通工作的,可以查下这个引脚电压情况。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控制管

网友:
liang867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不懂都在说些什么

网友:
有可能会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接到ac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电流已经过去电池了,导致电流全进电池,按理说,这里的充电管理IC 电池工作 ...

控制电流?你是说大电流的时候 下管应该是持续通的? 可是图上只有pr24 25  还有充电电感后有两根测电流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流?你是说大电流的时候 下管应该是持续通的? 可是图上只有pr24 25  还有充电电感后有两根测电流的 ...

你说有没有可能电流刚进放电管,芯片维持平衡后电流向公共点流去,直到ec关闭放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有没有可能电流刚进放电管,芯片维持平衡后电流向公共点流去,直到ec关闭放电管?

太纠结了,我还是放二极管算了,免的客户再来,这个问题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需要认真的看

网友:
电池隔离电路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