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13不认硬盘

楼主(2013-12-13):
客户说正常使用就不认了,一开以为是系统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认。怀疑是南桥,测了没为题,又测了硬盘线发现有两根数具线不通,飞线几次还不行。上论坛一看有通病是线的问题,数具线不能飞线,然后改后就好了。

网友:
就是线坏了
换光驱线就行

网友:
这个机器都是那条数据线的问题  而且有方向的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确定是数据线就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