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系统挡LOGO

楼主(2013-12-13):
此机接到发现CPU供电芯片烧了,并且还烧断了两根线,,电感掉了,上下管也烧了,开关也搞坏了,于是订芯片换上,电流能上电0.8,就集显供电没有,测量也没有断线,于是更换CPU,集显电压出来了,屏也显了,想进PE系统测试下还有什么问题,发现不引导,更换了几个,有的可引导,但是挡LOGO,于是用硬盘也是挡LOGO,进到WIN7图标的时候,明显停在那里,换的CPU是 I3-2350M

网友:
硬盘问题吧

网友(点评):
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南桥啊 这个机器南桥容易坏

网友(点评):
再换南桥估计成本就太高了,客户也接受不了

网友:
在看下USB接口什么  的

网友(点评):
接口是没有问题的,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点评):
回头再找个试试看

网友:
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一般PE进不去的话...硬件是有问题的了,凡事无绝对...装个安装版的再说...

网友:
你们确定g470南桥坏的多?胡咧咧

网友:
装个安装的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一会试下

网友:
pE不能进的话就是硬件

网友:
先换个硬盘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再顺便看下USB什么的,都不行在干南桥

网友:
换个CPU在试一下

网友(点评):
手上有两块,一块点不亮,一块这个样子

网友:
我觉得是CPU的供电不稳定

网友(点评):
何以见得,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在BIOS下面正常,就是进PE系统或者是进系统,走到LOGO就卡住了

网友:
光驱的问题吧,把光驱拿掉试一下

网友(点评):
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
只是猜测,南桥也有可能,我自己就有这么一台机器,没有BGA

网友(点评):
因为CPU也坏了,所以没有换南桥测试

网友:
联想这款机出问题特别多,

网友:
卡机的时候测量集显和独显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修改类似这样的故障,南桥金镇问题,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2014-07-17):
我这有个进水的,没待机修好后,掉电头疼死我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