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上网受限制!

楼主(2013-12-13):
三星R467 客户拿来说有线不能上网    开机插线试机     右下角显示是红叉  做系统没用   驱动有  换个网卡芯片    再试机    显示感叹号    访问受限制    网卡工作条件查了几个    都OK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网卡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换过网卡再换南桥呗。

网友:
改个网卡进去好了

网友A:
一般都是如图T500的线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如图T500的线圈坏了

定了一个    到货换上试试

网友:
网卡坏了吧

网友:
网桥可以直接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