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3-12-13):
收回来的一台22的显示器。。开机花屏有很多竖线。。刚开始以为是程序有问题。。昨晚没有事做来刷一下程序还是不行。换了多个程序都是一样。。没有理他了。。过了大30秒左右就好了。。没有竖线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个人意思见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我家有台显示器,中间有一条竖线的,常用的话就不见,要是放上十天半个月再开机用那条线就又出现了,用了几天就又没了,我都搞不懂什么情况。

网友:
你直接说他也是平坏就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