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不亮,可确定是虚焊

楼主(2013-12-13):
华硕K40AB电流能上到1.6,不亮,拆开想拿下风扇体检,可有导热硅脂黏住,拿了热风枪加热显卡上的(也不知道是显卡还是北桥)铜条,趁热开机,点亮了,大喜,可过一会再开,按开关灯都不亮了,重插纽扣电池也不行。要插上适配器才能点亮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拆机视频,风扇下面还有个芯片。自己没bga,这样的情况交同行加焊,是说加焊显卡呢还是说加焊北桥?有经验的帮帮,谢谢

网友:
1.6应该是北桥的问题,这个板子,显卡芯片要比北桥芯片大一点。这个机子亮机的电流要到2.5左右了1

网友:
是北桥,左边是显卡

网友:
加焊哪都一样,用两个月就返修。

网友:
哥们显卡附近有显存了吧

网友:
最好换一个新的,AMD的不稳定

网友:
ATI的是显卡,AMD的是北桥

网友:
修这样的机子,钱放在口袋里 放不热的。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通病加焊最多也用不了一个月的,还会找你返修的

网友:
这款机子最近修的好多啊....加焊的话必须改装散热...不然几个月又回来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重点是和客户说好保修一个月,看看LPC和内存上面有波了没有,LPC都没有波就干北桥

网友:
碰到过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虚焊的最多了 基本上做一个好一个

网友:
加焊北桥啊

网友:
桥的问题多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