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不触发

楼主(2013-12-13):
待机0.01,测3V有3.3V,5V无.换了TPS51120后.测3,5V都没有.找了一份图,看了下.KBC3.3V没有.由TPS51120提供.万用表测TPS51120和KBC3.3V相连引脚,发现断线,飞线过去.3,5V都有了,待机0.03,开机亮机.拔掉电源.再插上,待机0.08,无3,5V,不触 发,

网友:
肯定是3 5V电压出问题,要么就是5V后续电路有问题

网友:
后续 输出有问题

网友:
兄弟人好了没有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下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至出问题了,网卡 USB 也会这样亮机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