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昂达A770主板开机掉电到加电不显故障

楼主(2013-12-13):
                昂达A770加电不显维修
      同行送来一块昂达A770主板 据同行交代故障为开机掉电而且还屡烧CPU,静态观察主板外观没有进水现象 CPU附进有动过的痕迹

首先上假负载 诊断卡 测量CPU核心供电1。1 V   时钟1.5V   复位0V   PG 3.7V明显不对   VDDA 3.7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之前同行说烧了2个CPU而且还掉电 原因就是这个VDDA电压偏高所导致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为2.5V 不用跑线 通过主板的走线看到此电压是1117经过降压提供2.5V 测2脚果然3.7V 1脚ADJ为4.9V明显控制不对 看来是电阻分压出问题了 看电阻上的数值是01A另一个也是 2个100欧姆电阻 测第一个电阻为50欧 第二个100欧 第一个明显偏低了一半 从料板取下一个100欧电阻换上 在次测量阻值 变成了80欧 刚才明明是100欧 果断换掉1117 在测量100欧很正常 上电测2脚2.5V  确定CPU供电都正常后 找来一块好的CPU 装上风扇  内存  诊断卡  在次开机代码从D0一路狂奔顺利跑到00 外接显示器 久违的ONDA LOGO出现在眼前  装机测试一切OK   完美收工

故障总结:同行二修的770主板 因为VDDA供电偏高导致烧CPU掉电 因为同行不懂电路和时序 盲目的上CPU加电 烧坏了CPU钱不仅挣不到 还会亏钱 最主要的是你修不好客户就会认为你不行 你会说故障如何有难度 但客户要的是结果 不会听你说这些 所以想从事芯片级维修先要把技术学好 我本人之前也是靠经验维修也不懂电路 上来就是三板斧的招数 用完了解决不了 就没办法了 通过迅维徐老师的远程培训课我本人的技术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一般电路问题很快都会搞定 信号部分也完全可以修 在此也感谢讯维 感谢徐老师的精彩课程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上说的VDDA 信号电压 有些主板可以在假负载上测量到的

网友:
要修好主板,主板电路基础要扎实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VDDA是什么信号,是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一个在cpu中被用在时钟增大器环路,这也叫做相同步环路,这个电压可根据选择被转换为“cpu vdda电压”和cpu pll 电压  简单点也是CPU的供电

网友A:
你的这些理论都是在哪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些理论都是在哪学的啊

迅维徐老师

网友B:
告诉我一下,cpu咋接假负载啊。我是初学者。给个链接也好!

网友A:
你是学的远程的吗

网友:
看楼主的焊工就知道功夫不浅,入行起码4年朝上

网友C:
vdda2.5v是不是amd的cpu才有的供电啊

网友:
班长是有了相当的基础,才能领悟的如此深透,我们听得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a2.5v是不是amd的cpu才有的供电啊

是的  只有AMD才有 vdd代表供电 A就可以理解AMD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的远程的吗

我有基础 所以学的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一下,cpu咋接假负载啊。我是初学者。给个链接也好!

假负载也就是假的CPU  把真U拿  假的可以装上去 上面有测试点 去迅维的淘宝店就有卖的http://www.chinafix.com.cn/topic-wxsc.html

网友A:
远程的怎么样?有没有讲上电时序和信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的怎么样?有没有讲上电时序和信号什么的

远程很不错的 信号 时序都很透彻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a2.5v是不是amd的cpu才有的供电啊

一般INTEL 的CPU 好像是测 VTT 电压

网友:
又从楼主这里学了一招,VDDA是AMD才有的,而且CPU上方的三端稳压器是给CPU供电的,

网友:
好贴  顺便也学习了一下  1117的降压模块损坏导致

网友:
迅维网远程也不错

网友:
越看越感觉:“学无止境”呀,希望楼主多发些这样的贴,让我们学学学习。

网友:
请问下2脚输出3.7v这个不正常了解,正常2.5v,ADj为4.9v明显不对,这个正常多少?4.9v应该输出多少电压

网友:
不错啊,这样的问题都能解决你不一般的技术啊!
‘’

网友(2014-11-12):
不错,想再学一次远程。

网友(2015-09-20):
请问下楼主。vdda是内存供电发出的还是atx直接发给三端的,?vdd一般在哪测。。今天分加完了,明天一定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