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开机电流0.6A自动掉电后,反复自动上电

楼主(2013-12-13):
C600 版号6050A2448001-MB-A02HM65芯片组,经查为+3VS 电压被拉低,强加电电压只有2 .1V ,南桥,显卡,IO,声卡,内存0.75V供电芯片,全拆了问题没排除,连0402的小电容也拆了部份问题依旧。我的神了难道是PCB内部短路了。。。。。。。。。。

网友:
东芝的机子一般cpu滤波电容。容易引起各种疑难杂症,可以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