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手请入

楼主(2013-12-13):
开机自检时显示器背光灯暗一下亮一下,但进入系统后正常。拆出来检测后发现背光灯接口供电正常,接上显示器后又无电压输入。再测发现高压条后的电路无电压输入,但保险正常。最怪异的是只要把万用表接上背光灯接口测电压几秒钟,电压马上变为150V且显示器正常使用(高压条还是无电压输出)。

网友:
你要保证显示器接上电脑之后,电源板的供电必须正常。一般为5V,+12V(+14V  +18V都有)。接上主机后如果指示灯为正常,背光不亮的情况下,先检测高压板供电,再查ON/OFF开关控制信号,一般为3V以上,如果这2个电压有,就是高压板问题。........如果是亮一下就灭,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或者灯管问题,你再细查。祝你早日解决

网友:
我查过了,是高压板的问题,但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我说的这种情况,但也谢谢你了

网友:
新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