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50G待机电流0.15 不触发

楼主(2013-12-13):
宏基5750G待机电流0.15 不触发
客户拿来来一台宏基5750G机器,说插电源不反应,开不了机,用电池能正常工作,就是现在电源的电用完了!
说在一家同行修了两天,说修不好要换板!
插电流表测试,电流0.15!显然不正常!
拆机,裸板测试,没有待机电压,19V过不来!用手摸了下,发现充电电路ISL6251发热!
刚好手上有一台宏基不开机的本子,上面充电电路也是ISL6251!果断换下,想着应该好了,结果插电流表,电流依旧大!
电流大,芯片发热,肯定是哪里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啊!于是就把那不开机的板子插上电,测试试ISL6251的各脚电压,结果发现ISL6251的第一脚电压正常应该是6V多,结果故障机被拉
到2V了!到这算是有头绪了!
笨人用笨,一一断开,最后发现是一个0603的电容漏电!
拆掉一切正常!
修是修好了 ,但不知所以然啊,还望各位老师指导下!

网友:
你好
看看sl3v这个电压正常吗

海哥熊 -2 严禁灌水

网友:
正常就看看bios

海哥熊 -4 别人都修好了,你叫别人搞BIOS,灌水不用这.

网友:
保隔不过呀,但B+又是好的,所以电池可以用适配器不行

网友:
VDD是供电  供电被拉低自然不工作

网友:
处理得很好啊,短路排除了就行呵

网友:
一般机器电池可以用适配器不行,是ACIN这个信号出了问题导致 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ACIN出问题了吧

网友:
怎么测的电容漏电

网友:
用的应该是排除法吧

网友:
看来上家的 技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