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bios DELL品牌机 i dell380 上3代内存

楼主(2013-12-13):
上传个dell380 原装机bios  此bios刚从好板上拆下来 内存是DDR3的  用烧录器刚保存呢的  绝对亮!!DELL380    DELL 380

网友(2014-07-31):
正需要  谢谢了

网友(2017-06-22):
有刷好的了  刷好能用的说一声啊

网友(2017-09-05):
刚刚好遇到一个  报警的  下来试试    好了  回复一下

网友:
怎么回事   下载才767KB  打不开的    2分又不见了

网友(2019-07-17):
垃圾 解压开2049 刷个屁啊

网友(2021-05-01):
今天修到一块DELL戴尔 Optiplex 380主板,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无CPU供电。分别测三个驱动心片NCP5359A,发现PU1
1脚BST自举:0.78V(正常11.89V)
2脚VRM_PWM1=IN:1.49(正常0.58v)
3脚VRM_OD#=OD#:0.17(正常4.71V)

分析1脚BST自举:0.78V不正常,更换一片全新NCP5359A故障不变,更换外围零件自举二极管OK!!开机CPU供电1.27V出来了,屏幕亮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