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 复位电压低 有时跑E0

楼主(2013-12-13):
主板型号昂达G31C 故障现象:有时跑E0(各个电压都正常),有时不跑码,不跑码时复位电压只有1.5V左右

给个思路 ,该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
复位电压偏低  你查下VRMPG和PWROK两个信号电压情况或者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打下值,很可能桥空焊了。

网友:
做南桥刷BIOS

网友:
查  RT8802A 的DVD脚跟 VRMPG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上拉电阻坏啦

网友:
复位一半还是按不跑马维修,但是你说有时候跑EO的话,有点像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