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触发5秒钟断电重启

楼主(2013-12-13):
昨个儿客户抱来一机器,开机断电,打开机箱一看,GA-H61M-DS2,双BIOS ,这样的板子BIOS最容易出错,直接报价100,客户同意后,拆机,直接短接主BIOS1脚和8脚,然后直接亮机,心里那个快活啊  哈哈 反复启动都OK   今早打电话通知客户来取机子,*脏话* 一开机  傻眼了 还是老问题  然后我在怎么弄都没有用了  BIOS版本换了N个了  在量电压都是正常   实在没辙了  想问问各位大仙有没有高招(我还是怀疑BIOS问题)

网友A:
BIOS  排除后就是南桥了

网友:
请问你那个短接1和8脚是什么用呀?学习下

网友B:
是短接哪个BIOS的1脚和8脚啊,哪个都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排除后就是南桥了

你确定啊?我现在还不想去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短接哪个BIOS的1脚和8脚啊,哪个都可以么??

一般是短接主BIOS的1脚和8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BIOS直接恢复主BIOS

哦  不好意思哈,感谢你的回答,又学习一招,不过斗胆问一句是上电短接还是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  不好意思哈,感谢你的回答,又学习一招,不过斗胆问一句是上电短接还是不上

先短接 在上电 主板会自动重启  然后松开 就OK

网友E:
两个对换一下呢,还是刷BIOS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对换一下呢,还是刷BIOS保险

对换过了  我把住BIOS拆了  把从BIOS装到主位置上了  还是不行 真是见鬼了

网友:
我看还是硬刷一下两个BIOS或者就刷主BIOS试试

网友F:
检查下BIOS电池,跳跳线,刷下最新版本的BIOS试试吧,(话说我们给客户打电话之前要现试一下的,不然客户要抱怨了)

网友G:
这个问题都不再BIOS上,是单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短接 在上电 主板会自动重启  然后松开 就OK

哦哦  懂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都不再BIOS上,是单桥坏了

开始短接BIOS的时候 确实点亮了   一切都OK  试了几次都没问题  第二天就不行了  不会那么巧吧

网友H:
干BIOS不行就干桥吧,如果不稳定很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干BIOS不行就干桥吧,如果不稳定很可能是桥问题。

好吧 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BIOS电池,跳跳线,刷下最新版本的BIOS试试吧,(话说我们给客户打电话之前要现试一下的,不然客户要 ...

实在是没辙了  才上来求助的  该弄的也都弄了  当天下午就好了 就给客户打电话叫他第二天来取得  哪知道第二天以来就不行了  郁闷啊

网友I:
哪个是主bios  M还是B

网友:
修过一块昂达的,换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对换一下呢,还是刷BIOS保险

都试过了   还是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个是主bios  M还是B

肯定是M了  B是从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干BIOS不行就干桥吧,如果不稳定很可能是桥问题。

拿过来的时候确实就是BIOS问题 不会放一夜桥就出问题了?

网友:
朋友,只把B BIOS焊到M位置上,行吗.只用一个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问题吗?

嗯,GB的桥容易坏

网友:
大哥 看下帖子好不  我都刷了N个版本了

网友:
确定bios没问题,重点就是桥了,先压桥,加焊。不行换桥

网友:
可能原来桥就有问题!换桥犯不上了吧?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