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1主板通电后不开机鼠标就亮

楼主(2013-12-13):
新组装的机器,华硕A61的主板,结果连上电源鼠标就亮了,关机后鼠标照样亮,怎么改这个设置?

网友:
PS2接口的吧  常识啊 要么跳线 要么BIOS设置

网友A:
BIOS设置,把鼠标键盘开机功能关了

网友B:
楼主貌似不是搞维修的吧,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来迅维网来问问!严重鄙视啊,跳线听说过没有??

网友(点评):
我也鄙视你一下,这种新板你以为都像那种老板都有跳线啊?

网友:
新板子没有跳线的。。

网友:
刚组装的机器,有必要刷BIOS吗?应该不用吧

网友:
查看BIOS设置或者看看主板上有跳线没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有可能usb不开机的时候也有电,有的板子键盘usb供电是一路的,那就是USB设置选项可以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貌似不是搞维修的吧,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来迅维网来问问!严重鄙视啊,跳线听说过没有??

绝对有跳线的,有个+5V和5SB的,要不是的话,楼主喷我

网友:
忘楼主再仔细看下,有没有那个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把鼠标键盘开机功能关了

不知道你解决没有?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掉usb供电跳线就快用了

网友:
查看说明书在BIOS中关闭就行了嘛

网友:
bios里面应该有设置的。还不行就检查一下跳线。

网友:
有的就是这样 关机充电 大概是那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