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装XP蓝屏问题

楼主(2013-12-13):
是宏基471G的本本!!一直用Win7  。  为了装个VC++ 6.0就重装了个XP 开机蓝屏!

网友:
是拷贝完数据重起是蓝屏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啊?

网友:
okokokokok

警告一次,下次要扣分了

网友A:
到BIOS里面设置成IDE启动就可以啦

网友:
先把硬盘模式改了看看

网友:
你进BIOSS设置下硬盘接口,他有SATA和IDE模式的。

网友:
IDE模式BIOS

网友:
你这个XP系统是GHOST版的还是安装版的啊?我觉得,WIN7可以开机XP就开机蓝屏,要么就是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没改IDE,要么就是你装的XP系统不兼容。。

网友:
改一下硬盘接口的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BIOS里面设置成IDE启动就可以啦

支持楼主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BIOS里面设置成IDE启动就可以啦

设置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装XP系统一般都要进BIOSS改接口的

我设的就是IDE接口的啊

网友:
改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C:
有人说安装版的可以
新机器xp缺少某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说安装版的可以
新机器xp缺少某些东西

这样啊!!安装版就是用光碟装是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新机装XP也不好用,还是装回WIN7吧

网友:
   装安装版试试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支持楼主说法。。前天我装了一台华硕也是这样的。。装XP就蓝屏。。装WIN7一次就OK了

网友:
蓝屏就是难搞,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
有的电脑不兼容XP的

网友:
在BIOS改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