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9320325AS 5400.6 笔记本硬盘指令线如何备件固件

楼主(2013-12-13):
ST9320325AS 5400.6
笔记本
硬盘指令线如何备件固件。用STComTools 备份固件读取失败,备份时没有5400.6 只有5400.4 。如何备份固件? 或者用什么指令和步骤。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备份成功会发到论坛给大家共享

网友:
5400.6的好像不能备份固件,你能用F3指令备份?只能等吧,兄弟

网友:
这固件我翻墙去找过还没音讯.....

网友:
目前可以用正版PC3000 UDMA 效率源 DFL等工具备份。

网友:
谢谢,看来只能等了。等能备份再上传上来。手里有三个
ST9320325AS 5400.6 有一个固件是好的,只有几个坏道。另外2个MHDD 扫描百份几后后面全是感叹号。想把好的固件备份出来刷一下。手里只能盗版PC3000,看来只能再等了。

网友:
几个坏道MHDD就可以了,全叹号做下通病修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