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定制优质植球钢网,型号征集中!欢迎大家提供常用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3-12-13):
在维修当中,钢网是经常用到的耗材型产品,一般市面上常见的钢网有如下的缺点

1、种类太多,动辄就是2XX片、3XX片、4XX片,号称包含了所有的芯片种类,广告语说的天花乱坠,让人确实是很动心,是啊,能一下子买到这么多片的钢网,多实用啊。但是一般买到这种大全套的钢网的人,到手用了以后,都会发现一个问题,98%的时间能用到的钢网,只有那么几十种!余下的芯片基本就是天天吃灰的命运,实在是太浪费了
2、钢网质量太差,比如钢网太薄,说是0.3的厚度,但实际上只有0.2不到。钢网的材质也不好,用风枪吹几次后就变型,无法使用,只能直接报废掉。
3、钢网的制作精度不够,你会发现很多钢网根本不能全部的和芯片上的焊盘完全对齐。
4、钢网的工艺不好,很多劣质钢网的孔径处理的不好,孔不圆或是孔径内有毛边,锡球放在钢网上面不能顺利的漏下去。

基于以上原因,很多论坛会员一直和我们提意见,问我们能不能定制一批实用而且质量好,做工精的钢网,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筛选,确定了几家比较OK的供应商,并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一次下单数万片的钢网,所以比较好和厂家谈条件),厂家同意可以按我们的需求来定制钢网。

初步的设想如下
1、100片左右的钢网,钢网这东西不在多,而在于精,所以我们只定做最常用的芯片种类,(9X年的芯片和那种太超前的芯片我们就直接去掉了),避免浪费。
2、钢网厚度做成0.5MM的厚度,并且用优质的钢材,保证钢网不变型
3、采用真正的激光加工工艺,保证钢网的精度。
4、常用的南桥和北桥的钢网(比如82801HB、GM45、HM55等等)每种型号做两片,以做备用。因为这些种类的钢网使用的太频繁,一不小心弄丢了,就只能再买一套来配,因为单独购买基本是不可能的,没有商家会愿意拆开来卖。

发这个贴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向我们提供在维修中用到的最多的芯片的名称,我们会在大家的回复中统计该套定制钢网都要有什么芯片的型号,这样能保证大家用到最实用的产品。

欢迎大家踊跃跟贴!

网友(点评):
建议,各位有心修友,每天,把手上修的记录一下,改天统一发上来。 另一个淘宝上也可以收集 到大量 具体型号

网友(点评):
0.5的厚度不可取的,现在很多锡球都是0.3 0.35左右的了,还有以下的,如果选0.5的话根本不适合

网友:
好哦,这个可以顶一下,我的网老是丢,质量还不好。。hm55 hm57 这一定要是吧!

网友:
nf-6100-430-n-a3

网友:
G31  G41 82801GB用的最多了

网友A:
说i下熟悉的INTEL的   NB:  GBM  HBM  IBM  ,SB:GM45   PM45  GL40  单桥: HM55  HM65  (超前点:HM75  还有8系列的)

网友(点评):
INTEL 82801 JDO的没有,我今天就手动点这个珠了,上次手动搞了个216-0728018,

网友:
提供一个型号:SR071的,市场上面是有卖的但是要找到这个钢网中间有电容位置的还真没有找到(我也急要这种钢网),就像显存钢网中间的一样需要一个凹槽,估计2 3年后用的也是很多的这个是超极本U的钢网

网友:
耐用就OK 现在用的这破钢网都不敢用风枪吹 都是植好了钢网在取下来后在吹 总会漏几个球没植 太费时间了 希望基地能出一批耐吹的

网友:
你弄好了吗?今天做HM55的桥,钢网很薄,都快吐血了,钢网很薄容易变形

网友:
内存的钢网和显存的钢网也是能用的到的

网友:
AMD216的北桥和显卡用的比较多。做了了我就定一套。要大钢网的。最好在配个植珠台。

网友:
最好在配个植珠台,新手用直接加热的网有难度!

网友(点评):
其实植珠台速度不行,还麻烦

网友:
这个好!G31 G41 NF啊 显卡的都需要哦

网友:
耐用就OK 现在用的这破钢网都不敢用风枪吹

网友:
竟然我用到的不多,但上市后必需弄一套。

网友:
质量好些。我们也买套备用呀!希望出精品!

网友:
还是迅维为用户考虑周全,那些几百片的钢网好多肯定用不到,就是为了多卖钱。还有游戏机用的钢网也参杂在里面,根本用不上。迅维一出,这下那些卖钢网的日子不好过了。

网友:
现在amd的cpu也是焊在板上的,这个应该也要吧

网友:
基本不关心什么样的钢网,只关心到时候出个团购然后大家一起换了,同意的+1

网友:
你不提供芯片型号。怎么能尽快出钢网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i下熟悉的INTEL的   NB:  GBM  HBM  IBM  ,SB:GM45   PM45  GL40  单桥: HM55  HM65  (超前点:HM75  还 ...

这些肯定是有的

网友:
迅维网,应该有个列表,笔记本芯片组,显卡,台式机芯片组,显卡的各种钢网列表,以便对应型号生产

网友:
常用台式主板
INTEL型号:  82801JIR   82801JIB  82801GB 82P43   82P45  82G31 82G41  82P55 82H55 82H61  82B75 82Z68  82P67 82H67 82Z77 Z87
AMD型号: SB710 SB850 SB950 RX780 RS880P RS880 RS780L 656

笔记本的暂时没有整理。

补充内容 (2013-12-29 14:00):
AMD系列 是这样的  SB710(218-0660017)  SB850(AMD 218-0697010) SB950(AMD 218-0697016) SB950(AMD 218-0697031)   RX780(AMD 215NDA7AKA21FG)  RS880P(AMD 215-0752016)   RS880(AMD 215-0752001)

补充内容 (2013-12-29 14:00):
RS780L(AMD 215-0674058)  656(AMD 218-0755099/AMD 218-0755064/AMD 218-0755044)

补充内容 (2013-12-29 14:17):
笔记本主板
HM55 HM65,HM70,HM76
NVIDIA GB2-64 GF117-632-A2
NVIDIA GB1B-64 GF119-662-A1
CPU CMC60AFPB22GV C0 9W AMD C60 1.0GHZ/1M
NVIDIA GB1B-64 GF119-662-A1
GF108-750-A1
AMD 216-0809000 (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