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加电无显

楼主(2013-12-13):
华硕F8S开机能听到loge的声音,但是不显,外接也不显。显卡板加焊过,又换了2个芯片还是一样,哪位大侠遇到过这问题。给我点意见,

网友:
还是显卡或者显卡外围有问题

网友:
显卡下面是不是有个单桥啊,如果是,就是单桥坏了,做这个单桥要很小心,很容易爆珠,不过你可以先查查显卡供电,和工作条件

网友:
明显显卡啊 ,借口刷干净,不行再焊,直球

网友:
·······怎么会是桥问题呢??  都进LOGO了,说明已经硬启动完成了。是不是暗屏,用灯光照照看看。。解决了记得回复

网友:
是Intel芯片组的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呀   显卡换了好几个了   接口也刷的

网友:
屏幕好的,屏线也换了    我感觉北桥  bios。。。。

网友:
在换个,不行就是显卡板的事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的复位和27m时钟和显卡板的供电是否正常,显卡板插上去测一下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

网友:
遇到过显卡没有vin19v的

网友:
北桥加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