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无公共点维修

楼主(2013-12-14):
东芝M100,板号LA-3011P。拿到板子打了下各大电压阻值正常,上电测公共点电压只有3V左右,像这种情况要么是大电流的B+导通条件有问题,要么是公共点有微短导致B+被拉低无法产生大电流B+。

断开PJP3后,B+电压恢复到15V。

实测PQ6和PQ7的G极为16为,场管无法导通产生B+.
PQ13 G极电压为0V,PQ13不导通,PR53和PR45无法形成分压,PQ6和PQ6不导通。
而PQ13要想导通ACOFF#,PACIN和ACON都不能为低。
测得PD8的负极ACOFF#为15V,PACIN 3V都正常,看来是ACON不正常拉低PQ13的G极,测ACON对地值正常。

ACON一路受控于预供电电路

另一路由充电芯片控制

实测PD5的1脚为0V,ACON和MAINPWON被拉低。测PU1 5脚电压为0V 不正常,5VALWP没出来这前 5脚电压先由PR22和PR25并联,再和PR19串联分压 3.8V。PR19一端有15V另一端没电压,拆下来测阻值无穷大,更换499K电阻,接上PJP3上电亮机

网友:
这机子记得挺老的,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思路很明确

网友:
导致比较器无输出,经典电路

网友:
嗯,这“点火”修得不错,这也是经典的一个故障了。

网友:
新手路过,写得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我什么时候才有这能力

网友A:
VL  这个是什么电压

网友:
电路基础很好啊,就喜欢修这种机器,代价小,维修速度快,返修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  这个是什么电压

8734发出来的5V线性电压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在哪儿学的??

网友B:
acoff#不是低电平的吗  这里为什么为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ff#不是低电平的吗  这里为什么为高呢?

ACIN为高是ACOFF为低,ACOFF#由VIN上拉

网友C:
为什么断开B+ 就有15V 谢谢

网友D:
楼主我看了半天怎么没有找到pu15是不是你没有发出来这个图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看了半天怎么没有找到pu15是不是你没有发出来这个图啊,

是PU1的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断开B+ 就有15V 谢谢

大电流B+没有产生这前,小电流的B+带不动待机部分电路

网友E:
断开PJP3后,B+电压恢复到15V。那应该说明B+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PJP3后,B+电压恢复到15V。那应该说明B+短路呀.

短路也会导致拉低B+,断开PJP3后烧待机B+无电流 证明没短路

网友:
不错的分析,思路很好,就是预供电的问题

网友:
大电流把电阻击断

网友:
楼主PD5这个电路怎么是输出呢?二极管是反的。不是稳压的吗?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楼主时序清楚,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