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 能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3-12-13):
sony MBX-237
笔记本
,能触发,上到0.22就掉一来。摸住待机芯片,能听到吱吱响,有时电流能上到1.3.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3V 5V没短。
笔记本

网友:
多数是缺供电,一个一个慢慢查,

网友:
是不是有小东西性能不稳定

网友:
听见声音多办有断线

网友:
那个待机芯片通过两个复合二极管,本来产生12V电压的,现在是14V,这应该不正常吧,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4-07-06):
多数是缺供电,一个一个慢慢查

网友:
电感虚焊了,查一下,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多数是缺供电

网友:
加焊或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
先加焊下 估计那个电容不良

网友:
索尼的本子不好修,摸待机芯片,是和不摸现象不一样的。

网友:
你这 太小白了 什么都不插

网友:
电感的问题吗

网友:
少供电了,查查各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