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开机不显,电流到0.8停住,不跑马 在线求解!!

楼主(2013-12-13):
插不插上内存条可调电源电流情况都一样!CMOS电池放电也不行!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IBM机器我不是很熟啊,在线等大侠帮助,ATI显卡!

网友:
拔下CMOS应该自动上电 第3次才会亮机吧

网友:
学习了  ········

vccvcc -5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在哪呢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A:
基本条件都测量了么
供电,时钟,复位。PG。  测量完这些再发帖

网友:
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条件都测量了么
供电,时钟,复位。PG。  测量完这些再发帖

切,,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说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切,,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说这些,,

·······确实不太懂,我只知道有了CPURST#我会测量ADS#有了ADS#我会测量LPC_FRAME#有了这个我会继续测量SMUBUS这个有了我会插上显示器看看。

网友:
0.8应该到显卡

网友C:
是不是有进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太懂,我只知道有了CPURST#我会测量ADS#有了ADS#我会测量LPC_FRAME#有了这个我会继续 ...

理论基础扎实!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进水呢

没进水啊,要是进水了,我肯定会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

这个机器也刷BIOS???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太懂,我只知道有了CPURST#我会测量ADS#有了ADS#我会测量LPC_FRAME#有了这个我会继续 ...

SMUBUS???老大,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
1,到迅维学两个月再来修2,换板3,换人4,退货

网友:
0.8看样供电差不多都出来了,用示波器量内存上的排阻有几次跳变,1:到CPU 南北桥 2:到内存 3: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