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oms电池没电了 没找到电池 已上全部主板图

楼主(2013-12-13):
一块老主板  coms没电了
但是主板上没有纽扣的电池 图片中的887a应该是电池
可是是焊上的
请问能不能外接2节5号电池供电
如果可以 该接在那个阵脚上
谢谢型号 Asus P55T2P4
下面是主板的pdf文件

网友:
887a应该是IC.老代主板有些用两个电子手表电池串联.用绿色胶纸封装好...................

网友:
将整个板子全部照相上传看再说吧。

网友:
那个不是电池,全部拍下来看看

网友:
拍仔细点看看

网友:
可以用两节五号电池串联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从跳冒跑线看看。不行就在跳冒那点接个电池看看。

网友A:
887A内是电池,十年前曾经改过电池,具体怎么接法都忘了

网友:
新手就是新手  头次见这样的板子

网友:
这个主板  还真的很奇怪啊~~~~~~~~

网友:
然道是不用电池的

网友:
还有ISA插槽,啥年代的板子了阿,都是十年前的板子了,还在用啊?

网友:
好老的板子啊,好像是用AT电源的

网友:
好老的板哟,AT电源,72针EDO内存,ISA插槽,大多接口都在多功能卡上……
楼主,做什么用还要这板哟?

网友:
有些老主板是镍电池,可充电的,该主板可以当收藏品,价值不菲哟。

网友:
没见过  这样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呀  回忆下呗 这倒霉板子焊上的 晕死了

你可以用刀把上边的盖给割掉里边什么构造就知道了,注意防止紫外线照射内部,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7A内是电池,十年前曾经改过电池,具体怎么接法都忘了

老大 回忆下呀 我发了针脚定义 帮忙看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刀把上边的盖给割掉里边什么构造就知道了,注意防止紫外线照射内部,祝你好运。

不想破坏主板整体呀 我发了887A的针脚定义 帮忙看下吧 谢谢啦~~~

网友:
这个板子的电池应该有可能是没有的因为据我记忆这个板子是没有电池的coms是固化形式的即更改了数据之后永不丢失要么只能用条线来短接信号电平来复位的以前我见过这个板子也修过用这板子的机器

网友:
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也是改的电池,真的忘了,没看到887A定义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板子,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