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3-12-13):
比如ECN25,270,16V和7x2,821,2.5V还有那种下面套个塑料座的b7,10,165,各表示什么,还有正负极怎么分,还是没有正负极

网友A:
颜色与整个电容颜色不一样的那边应该是正极吧

网友:
颜色与整个电容颜色不一样的那边是负极

网友:
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

网友:
应该是有标记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B:
ECN25->厂商序列号
270->270uF
16V->耐压值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