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26F19开机灰屏搞死人!

楼主(2013-12-13):
近日接修一L26F19液晶电视,现象是开机灰屏,拆机上电动了一下逻辑板排线,不良现象消失了,蓝色无信号显示了,但放置不动,冷机后故障重现,接着就是重插,清洗排线依然是无效,放久点就会再现不良,量逻辑各电压都正常,接着试着看是否是上屏的几条软排线问题,也不是,怀疑信号干忧最后把主板到逻辑板的排线用锡箔纸包起来好象有点效果,但装完外壳后仍然不行,而且此现象,只要是不良时拍一下就好,放一会就不良!试了好多地方,没检查出空焊和接触不良的位置!!!拆了装,装好又拆搞死人啊,有哪位高人遇到过此现象的给指点一二呀!!!线路方面,有检查到逻辑板排线接口旁有颗6脚的小IC,不良时量测屏有反应,怀疑此不良但没零件换,也看清是什么零件,也没图纸!要说是接触不良,但好的状态下怎么拍都不闪,按压任何排线位置都没有问题,真想放弃了啊。。。。。搞了二天了,被搞的头痛啊。。。。

网友:
在线等待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有人吗,怎么都没人在呀

网友:
很可惜你修到现在没告诉什么屛?

网友:
没检查到接触不良的位置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你慢慢找吧最后只能放弃.

网友:
感觉屏坏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逻辑板的问题,特别是逻辑板上大个的信号处理芯片性能不良,虚焊,很容易造成灰屏的现象。

网友:
看看可以 代换逻辑板吗

网友:
会否电源滤波不良.造成启动不良

网友:
个人感觉屏供电的电容应考虑换掉试一下

网友:
首先清洗一下排线和插座,一定要用专门的清洁剂,如不行可更换排线试试,一般逻辑板虚焊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