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785GPMT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12-13):
主板:技嘉
板号:GA-M785GPMT-UD2H
架构:AM3CPU接口    ATI南北桥架构 ATI880北桥,ATI710南桥   ITE8718F-S(带GB字样)时钟芯片:ics9LPR477

故障现象: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检测过程:内存供电  芯片组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都有暂且判断正常   排针复位脚3.3

PCI-E 13,14 0.49V

主板基本供电和时钟都正常

现在重点怀疑和复位相关的电路,I/O和南桥,先从I/O下 主板能触发,I/OVCC脚直接跳过没测量 与开机相关的脚位也跳过,

直接测量与复位相关的引脚:126脚ATXPG 5V  68脚LREST#0v

怀疑I/O有问题  果断换上一个换后触发跑码,点亮.......

网友:
补一张亮机图片

网友:
感谢“无尽的路”提供的图纸下载链接

网友:
PCIRST有Io  网卡还有什么呢

网友:
平台复位没有,其它复位都扯蛋

网友:
为什么怀疑I0

网友A:
时序对不对罗?我感觉这个板的时序应该是先有CPU供电才有的芯片组供电。

网友B:
果断的老军医,如果换了IO还不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RST还有复位显卡的

显卡复位是PLTRST

网友:
嘻嘻,换I/O还不好再追查呗,实在不行弄南桥,说实话,ATI芯片组的时序,特别是复位过程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对不对罗?我感觉这个板的时序应该是先有CPU供电才有的芯片组供电。

这里的芯片组供电应该指的是桥供电,这个主板应该是AMD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的老军医,如果换了IO还不好怎么办……

那就只能怀疑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