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威盛芯片组上电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3-12-13):
主板型号:磐正EP-AK890
CPU插槽:Socket AM2
主板芯片组:VIA K8T890
DDR2+集显   大家都知道VIA芯片组主板都停产了,这块主板能开机不跑码,所以这种板子坏一块就少一块了,我决定要把它修好。     进入主题,先唠叨两句,前几天江苏这边的天气可真不咋滴,有图有真相
     听说南京都出现两个太阳了

     前几天雾霾闹腾的,修机器的人明显少了很多,可能都躲家里不出门了。修不到笔记本就把以前挤压起来的主板拿出来修修,闲着也是闲着。就找到了题目中这块主板,大体看一下还行,就上诊断卡通电测试,不跑码,测下电压,前面都正常,CPU电压没出来,检查电源管理芯片,仔细一看。呀!一个电容鼓包了,6.3V1000uF的电容

开心,果断换掉

通电测试,跑码了,CPU电压也正常了。

心想So easy!
     然后师傅莫名其妙说了句,这个电容怎么会影响CPU供电呢?心想是啊,测量一下鼓包电容的好坏,有充放电的过程,就是不知道容值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80块大洋买的万用表已经测不出这个鼓包电容的好坏了。测了一下刚换上去电容的电压:2.6V。抓个波吧,谁叫咱有示波器

     熟悉吧,离开迅维一个多月,第一次抓波居然是主板上的波。o(︶︿︶)o 唉,看到它又想起了瑟琳老师和菊花。话说,有 没有被爆过的同学么?这个是刚换上好的电容波形,能看到一条很直的波形线

     为了抓到那个鼓包电容的波形,不得不把鼓包的电容换回去,测了一下电容电压2.5V,与刚才好的电容2.6V差不多。上鼓包电容的波形,很不安分的一条线

     又把好的电容换回去,正常跑码,到这一步,这个板子就没在研究了。其实这个板子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测了个鼓包电容的波形与正常工作之后的波形,让同学们认识一下。(本文有不足,或者各位有什么高见欢迎留言。)
     后来想一下,如果那个电容没有鼓包,这个板子不知道会不会修好,那个CPU的PWM芯片的工作条件不知道会不会受到鼓包电容的影响,如果PWM工作条件都正常,那鼓包电容是如何影响CPU电压的呢?以后有机会在研究一下,那位大师知道也可以告诉一下。     多练,多翻,多记,多问,多交流

网友A:
我记得AMD的CPU电压并不是先有的,而是等待桥的PG有了以后才有的CPU供电,你这个鼓包的电容就是桥供电的一部分,电压不稳了PG可能也就不正常了,所以CPU供电也就没有了。我个人的理解,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
也不是没有道理,AMD上电时序是:(NV)待机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我觉得这个和NV的差不多。

网友:
大家都觉得不跑码不好修。你这个确实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捡了个死老鼠 让你碰到个什么条件都有 不跑码的就爽了

网友:
这主板修出来也没有什么人用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AMD的CPU电压并不是先有的,而是等待桥的PG有了以后才有的CPU供电,你这个鼓包的电容就是桥供电的一部 ...

桥的PG信号有些主板好像是 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 才能得到的

网友:
CPU的PWM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 是受信号关键测试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工作情况影响。

网友:
这个电容滤波不良了

网友:
天气好差呀。现在这样的板,我们这边了修得很少了。

网友:
(NV)待机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我觉得这个和NV的差不多。          学习了

网友:
威盛的双桥板还是现有桥供电,那AMD的芯片组,要先有cpu供电

网友:
换个电容就好了,真发现有时运气的成分也很重要.

网友:
我是新手,又学习了。

网友:
这款主板和V星的一款主板一样,都是通病来的啦!

网友:
我修过2块这样的板子,有一块是在内存供电那的。都是换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