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断电问题,1秒自动断电,3秒后启动,再断,再启动。。循环

楼主(2013-12-13):
RT.
前些日子。电源爆炸,连带主板,显卡,光驱全部升天,当然光驱和显卡当场升天。
主板用了3天后出现,自动断电的问题,
目前是:只要接上CPU+CPU供电,就出现断电循环。
去掉CPU或者去掉4pin供电,就没事,当然不跑码,不亮。
从外观上,没有看到电容爆炸等明显损坏的痕迹。,
这该怎么搞啊。、。。求助。。

网友:
补充一下。。。诊断卡。连显示都没来得及显示,,直接断电了。。。

网友:
查CPU供电!对地值!

网友A:
cpu供电有MOS管电容啊还有芯片  还有芯片周围的。。。量量  慢慢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有MOS管电容啊还有芯片  还有芯片周围的。。。量量  慢慢整

这么多啊。。。我还以为就MOS管。。。。。。好吧,谢谢。。我先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我是小白,。。。问下CPU供电是指那个MOS管和电感吗

CPU供电测PWM的上管D极    12V

网友:
这问题不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