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联想的Y510主板。。谁帮我了我把废版邮寄给 ...
求助大神。。联想的Y510主板。。谁帮我了我把废版邮寄给他。

楼主(2013-12-13):
之前我Y510是这么个情况。可以进系统就是屏不显,结果以为是显卡问题,拿去弄显卡,商家说显卡是好的,是主板问题,然后我在淘宝买了一张一样的主板,安装上之后情况一样,不过外接显示器有显示了,但是屏幕上高压灯管也不亮,屏幕也没信号,求修过这个机器的大神帮助,我不懂维修,这个是不是主板上屏幕接口的保险坏掉了。希望大神出面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显卡

网友:
最好你不要搞,最好找维修人员,上次遇到个商家自己给客户换屏,因为线没有插好,结果把屏和主板都烧了,结果亏了1千多,就是为了省一百多的维修费用结果出惨案,所以不要自己搞,你是搞不好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系统问题,是否显卡驱动没有安装正确 ?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呵呵,那问题一定要,高压板,屏线,屏,这三个点上,Y510是什么屏的,你把屏拆开看看,有没有高压的,我想应该是LED的,那你就用万用表,测一下屏线好不好,不好飞线,或都换屏线,如果有点屏的装备,点一下屏,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反正你买新板了,除了板就这三点了,自己慢慢看看吧,呵呵说的不好,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