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瞬间看得见系统显示,瞬间黑屏~~急急急!!!!

楼主(2013-12-13):
1,四灯小口的~~~是否有灯管坏??
2,是否高压保护??
3,拿下电源板通电测12V为12.83V 5V为4.13V且跳变最高为4.78V....

在线等!!!!

网友:
电容先换了呀

网友:
电源板的5V输出高正常。

网友:
电源板只要没有烧过的痕迹,还是很好修的,多看哈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头,黑屏,或伴着指示灯不亮,着重查电源板,暗屏,就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好了没好啊,,什么问题啊 ,解决了么?同志

edisong -10
开机时钟复位 -10 回答的毫无意义,纯属灌水

网友:
5V电压不正常,先看看是不是电容鼓了

网友:
其实,如果你连代换的东西都没,还是别修了。你拆了鼓捣上家也不想修

网友:
开不动说的什么 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
维修要有一套测试工具,但如果初学维修,也许没有测试工具,但从表述看,电源板5V输出肯定存在问题,一般电压波动应在5%范围内,即5V输出应在4.75-5.3V左右算正常,你的输出4.13V且会跳变,那肯定是不正常的。从12输出看,基本还算正常,说明电源管理芯片是正常的,只是5V整流、滤波或反馈出现异常,加强这方面检查就可以了。5v不正常,那驱动板工作就可能不正常,所以先要排除电源故障。

网友:
灯管可能性不大,高压板是后话了,从你现在的情况来看,先查电源板的电压,排除电源板电压问题。后面工作就得心应手了。别着急

网友:
首先考虑下电容、、、、然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查电路板上的,二极管

网友:
5V跳变把高压断开看看还跳变不     你说的是黑屏还是暗屏,暗屏不是高压就是背光

网友:
灯管那些都不自己测一下的吗?

网友:
改个高压就好了。换高压芯片不撑用

网友:
5V供电低,检查供电,有可能是稳压电路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