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解决 掉电 故障 一列 分享 大家希望 有帮助

楼主(2013-12-13):
偶然 解决 一列 4738 掉电 故障 ,现象 如下 :正常 开机 LOGO ,进系统 有时候 掉电 ,有时候 不掉,没有 规律,BIOS 里 不掉电,网友 好多 有此故障 ,都没有解决!我的 机型 Acer 4738G 独立显卡,客户送来时 有修理痕迹 ,都是 小动,主机 正常 开机 ,进入系统 死机掉电 ,分别用原装电源 、电池 测试 都是 一样的 ,开始 我也是 没有什么 思路 分别 换了 内存 ,硬盘 CPU 等等 一切可以 拆机的 东西,就是 故障 已旧,,,,,,
CPU 的 供电 没有超级大电容,,是不是 供电 不足 ??? 有点像 东芝机器 电容 问题 ,,,?试一下 吧
在 CPU  大电感 周围 有空位置的 地方 ,原板设计 有 预留 电容位置 大概 有 4个 预留位置,不是 为什么工厂 没有上???、 注意 上之前 要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哦 别上错了,哈哈哈哈 找了 4个 470的上上,焊工 完美 与工厂一样 ,没有照图片,要不 以后 有机会 补一个 哈哈 ,测试 ,,,,哈哈哈哈 不掉电了 ,,进入系统 正常 ,装机 测试 一天 OK ,后来 分别 装机 XP Win7 一起 正常,,,,希望 有此故障的 ,此题 可以对大家 有所 帮助 ,

我的7420跑3D马上就掉电,哪个知道是哪里问题,温度很正常,现下刷BIOS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呀 。。。是不是被上家拆掉了

网友:
额,还是经验好啊,试验总是有陈果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B:
这样也行呢、、、

网友:
设计师为了机子稳定而设计的,但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给省掉了。
机子使用时间长了,电容容量变低,就不稳定了。
你再补上那几个电容,容量就大了,机子就稳了。

说得很好,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C:
这样都行,楼主人才,谢谢分享

网友(2014-01-21):
旁边有空缺的地方可以先补上去试试,不行在干NEC

网友(2014-04-01):
不是所有预留空位都可以加电容上去的,我试过有些CPU周围空位加上去机都开不了。

网友:
...无语了   我都不知道改怎么说了

网友:
应该发个图片,见识见识下

网友:
滤波电容不行了

网友(2014-05-08):
宏基这系列跟东芝的都有这通病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呢、、、

如果你们谁遇这种问题不防试一下,或许并没有各位大侠说的那么复杂哦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厂家要预留几个电容位置

网友:
你 用示波器应该会测出来有杂波吧

网友:
有碰到过 MOS 管引起的  电容的没有遇到  我是说这款机器没有遇到

网友:
人才,自己都敢随便加

网友:
谢谢分享,这机器遇到过,没有搞定,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过不了多久可能会返修

网友:
平时都是这样做的省事多了,有好多都预留的有位置的

网友:
电容电化了

网友:
厂家留的那几个位置 能随便把上吗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不好找,掉电的原因千千万。。。

网友:
有一些主板本来是设计3相CPU供电的,但是往往都会有一相空焊,不知道能不能加回去能不能提高CPU供电功率,或许要更换相应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是不是换4个330的电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24):
这样也行啊  路过学习了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加过电容   但是没啥用

网友:
有些时候就这样  大胆尝试

网友:
学习了 LZ  好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恩奇葩了,出厂到仙子,咋就没发生呢

网友:
cpu供电不足加电容

网友D:
如果是厂家预留的,那之前怎么是好的呢 怎么用用就掉电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厂家预留的,那之前怎么是好的呢 怎么用用就掉电了呢

电容老化容量降低了,知道 NEC的故事吧 类似的

网友:
不是4个  是2个CPU供电电容没装   以及3路供电只装了2路  还有2个集成显卡外面的电容!我不知道LZ 补的是哪几个电容!我也遇到这个机器了  补了2个330 CPU的电容  好像没用!

网友(2014-02-28):
这样的话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但上次修台这机器我不但补了电容,还把CPU供电MOS管都换了,BIOS,刷了,南桥换了都还是不定时掉电,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跟楼主说的加了4个470还不行然后我把CPU后面330换了两个470就OK了这机器真搞死人

网友:
新手上路 ,学习了哦

网友:
我刚刚按楼主说的,加上4个330的还真的不掉电了

网友:
还是经验好啊 学习了

网友(2014-03-31):
遇到这样掉电的,加焊显卡就行

网友:
学习了,多长了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呀 。。。是不是被上家拆掉了

没拆掉啊,这板子就是这么设计的,掉电都成通病了,就是故障不一样,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4738ZZG开机0.15掉电,电容换了也加了,BIOS刷了U24也换了,故障依旧不知楼主遇到过吗

网友:
nec遇到过,也是掉电、也有预留的位置、为了保险都是330的电容4个。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下次遇到试试你这法子

网友:
厂家应该有1 2个的 时间久了 那1 2个坚持不住了·

网友:
还是东芝引导的大家啊   经=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没有试过呀。下次遇到了试下

网友:
我的4738g是不加电,开关上就没电压

网友:
哈哈  你做到了厂家没有做的 流弊啊

网友:
呵呵,通病,宏基的大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的故障和楼主一样,可惜我的不行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机器故障和你的差不多,死机掉电,也是在CPU供电的预留的电容位置加了2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没有理论依据 迟早会返修的

网友:
呵呵学好习了,楼主细心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又多了个思路修机

网友:
厂家都没装上   你都补上了    佩服

网友:
又是工厂设计缺陷呢

网友:
今天修了了台掉电的,换了HM55才好。

网友:
CPU供电滤波不良也会掉电

网友:
送钱来的,就像那个NEC电容样的

网友(2014-04-30):
今天遇到一台同型号的机子,故障是触发马上掉电。换了四个330电容也不行,最后跟楼主一样,在CPU旁边的空位加两个330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机子也是出发掉电。是一路供电芯片的供电引脚(vin)没电引起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机子,先加加看看。。

网友:
楼主好人  楼主万岁    楼主千岁   楼主百岁   楼主一岁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没碰到过。

网友:
电容会老化容量降低,在出厂时够用,几年后不够用所以掉电死机!

网友:
记住了,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要分享

网友:
我去年也遇到这种笔记本的问题,没有修好

网友:
好像这个也是痛病,和4736一样

网友:
是不是被上家拆掉了

网友:
还有一些机器一样的问题

网友:
减料的主板就是这结果

网友:
按时序查查啊

网友:
旁边的电容都是330,怎么换上470了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偷工减料,对于维修者来说可不好修这类的故障

网友:
遇到过  但不是那个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这种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都行,楼主人才,谢谢分享

这样也可以呀 。。。是不是被上家拆掉

网友:
NEC电容,现在遇到比较少了,在4736上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上次换上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就想看看楼主焊功如何,把图弄一个撒

网友:
改那个能好吗,我都干显卡好的e

网友:
看看有没有杂波,是不是滤波不好

网友:
貌似和NEC大电容一个意思,使用一段时间后容量下降,电压不稳定影响到芯片工作了

网友:
以后的机器都这样就

网友:
样也行啊 不敢随便加东西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BIOS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网友(2014-06-24):
遇到个一样的,试试去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欢迎发现新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呢,换了不好就够你修的了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个一样的机子 故障也是一样的 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滤波不彻底引起掉电吗。。。楼主这算该图纸了吧

网友:
恩,,不过的实验结果,,学习了

网友:
又学习了,欢迎发现问题。。。。

网友:
掉电 刷 BIOS 修过 好台了

网友:
现在工厂偷工减料

网友:
! 为什么那! LZ

网友(2014-08-06):
看了LZ的 经验 解决了我的问题啊 谢谢

网友:
并不是电容加得越大越好,电容大了浪涌电流就会加大,有时会适得其反,

网友:
有时厂家把单个电容的容量增加了,便可以减少电容个数

网友(2014-11-13):
厂家真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