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一段时间后 自动关机。。。

楼主(2013-12-13):
   HP431   I3  独显。  拿来时、说不定时关机。测了一个小时左右  还真是这毛病。  系统、散热、bios  、cpu  等均被排除(反正小白修机器能做的   几乎全部被排除)。     小白 修机器 很是不容易,更何况 遇见这样的机器。
     唉、只求大神   能给点思路。。。谢了。。。
    对了、关机前风扇 会猛转几秒。

网友:
不定时关机的问题有很多,楼主都说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没有查啊,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热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关机后能不能再开啊,还有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LZ先检查一下,板子上有没有NEC大电容,有的话你就赚到了。
没有的话大家别拍砖,我没修过这个板子。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加焊南桥试下,或者按照机器上电和关机时序查下各路供电情况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不好具体去说哪个坏了,只能教你判断
1,用波波测各个电感后面的波形,只要发现波不平滑,锯齿波……懂的
2,把散热器拆了,用台式机的散热器垫上去,但本本的风扇别拔;
   分两个步骤第一次压U,NB,显卡;
             第二次压U,NB,SB,显卡
3,你说的关机是掉电吧。慢慢摸原件吧,特别是管子和电感。
大概只能帮你分析这么多,至于BIOS你刷了,南桥看情况吧。如果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就说明不是了。

网友(2014-01-13):
  哈哈,这机器特别坑,之前有台431 I5的  进水问题修好后,进系统会掉电,后来换板子了,又会出现楼主这种问题,,郁闷啦。

网友:
从关机前风扇猛转看,还是机器识别到温度高的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