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y450维修经过

楼主(2013-12-13):
机型:联想Y450
故障:进水机
现象:通电无待机电流,拆机测无待机3V电压
检修:拆机发现小板外有水,清理后发现小板上的充电芯片有腐蚀,清理后拆下重新焊接,测小板无短路,光小板上电测试正常。测主板上3V和5V对地电感,发现3V对地为0,下面看图

拆下3V电感测得是后端短路,不用说了,和烧鸡大法伺候,先用1V烧,电流1A多,没找到哪发热,电压加到2V时,发现了EC发热,直接拆下,再测3V对地

说明EC挂了,直接换上一颗新的EC后测3V对地阻值OK,上电测5V待机正常,3V待机只有2.7V,明显不对,测得波形也不正常,这里没有照片,看来还是3V待机有问题。先加焊了待机芯片ISL6237后待机3V正常,开机后电流0.6A左右不动,应该没有出CPU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去查别的地方了,可以等板子凉了一会,再通电待机3V又成了2.7V,再加焊又恢复正常,等一会就又出现故障了,更换芯片也不行。头晕中......
上论坛查了下好多人碰到这问题,有人说是芯片空焊了,有的说电容漏电了,但都没说出解决办法,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癌症让我碰到了。狂
不能死心啊,还得继续查,先从虚焊查起,用60倍的放大镜仔细得看ISL6237每个脚,没发现虚焊。我就只换过EC,还是用司利登的风筒焊的,不应该有问题啊,检了3面都没发现虚焊,当检到最后一面时发现一脚虚焊了,不用说了,补焊,通电。看来不以太高估自己的焊接水平啊!
后面都不说了,看图吧,结果在图里,顺便秀下焊工。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2014-06-18):
学长要低调

网友:
看来动的地方越多,越容易造成二次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