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HA07-Ultra 790GX+SB750南桥少一组供电

楼主(2013-12-13):
一块捷波HA07-Ultra  790GX+SB750主板上电跑码灯不亮。测试发现南桥L62处少了一组供电(测试电压为0V),怀疑线路板有不通。谁有这个板或者图纸呢?帮忙看看是1.2V还是1.5V应该连到哪里呢?

网友:
跑线吧,这板子没见过它的图纸

网友:
跑线看应该是在内层连接了,看不到了。
看谁手上有相同的板 帮测量确认一下是不是跟1.5V那里通的。

网友A:
可以下载点位图 来找下,基本南桥的供电都是PWM芯片加双MOS管复合导通电路管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点位图 来找下,基本南桥的供电都是PWM芯片加双MOS管复合导通电路管理的。

百度半天找不到资料。只能自己动手了,参考了其它790G的主板电路,再看了SB750的资料,发现SB750根本没有1.5V供电,几组应该是1.2V,果断把没有电压的L62飞线连到1.2V处。测试1天没有问题。就这样用了。

网友C:
我有一块华擎785的主板也是跑码灯都不亮,也是刚好也是南桥少一组供电,找了几天图纸都没找到,明天也准备飞线解决,跑线也是到内层连接去了,没法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华擎785的主板也是跑码灯都不亮,也是刚好也是南桥少一组供电,找了几天图纸都没找到,明天也准备飞 ...

基本主板内层的线路是不能跑的,有些需要用到割线法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半天找不到资料。只能自己动手了,参考了其它790G的主板电路,再看了SB750的资料,发现SB750根本没有 ...

基本这个1.2V电压可以在南桥旁边供电管理MOS管 S级可以测到,只要MOS管没有击穿短路就可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