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12-13):
今收到一台联想L195WE液晶显示器,故障为白屏,但是有点图像,排除了电源板和驱动板,如图所示

网友:
屏线,否则屏坏。

网友:
屏升压模块电路故障,可能性有点大,查一查。

网友:
屏坏了吧。。要不就是屏上那个调一下

网友:
查一下屏线和升压模块,一般这两处坏得多

网友:
屏线,或者屏坏了咯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线的几率大,,其次屏。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
屏的升压电路怎么修呢

网友:
这个AT08A是液晶屏电路上的,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看鼠标运作轨迹,如果鼠标有拖尾现象,恩,基本是屏挂了。测下基本电压

网友:
代换法,换个正常使用的屏装到这个显示器上,只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