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手精英A740GM-M 无供电修复(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2-13):
今天同行送来一主板,说点不亮,来个全图先:精英AMD芯片组的。

全板主电打值,无异常。于是上电:

复位灯常亮,无复位哦,那就按时序来吧,待机-供电-时钟-复位,既然可以加电,待机部分就略过了。。那接下来就的供电来,amd上电时序:内存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开测,问题就来了,看图:cpu供电0v,

内存供电 0.6v不正常

按照AMD的上电,slp_s4先开启内存供电,接着才会开启其他供电,所以现在桥供电,总线供电当然也不会有了,图:

其他就不上图了。

那就内存供电开始吧,如图,内存供电部分,有pwm供电模式实现。

由APW7120 控制两个09N03实现1.8v的内存供电!那就来看下apw7120 的工作条件吧,数据手册截图:

APW7120,1脚BOOT 5V\12V,正常

5脚vcc 5v/12v也正常:

那无内存电压输出,其他先不考虑,换个再说,反正好找。可惜没秒杀成功,依然不出供电。这下头大了,影响的元件就多了,电容,分压电阻场管,按个测吧也没图纸:测到09N03上管时发现问题:如图

上管供电2.4v,不对呀,5v/12v才对,那元凶快浮出了吧。上管的电压有一个2539A 的n沟道加p沟道的复合管产生,手里没有,量得内下管已击穿如图:

论坛一搜 4500可以代换,料板翻了个4500A代换上:

此时上电测上管d级 5v来了:

内存供电,桥,cpu也都来了:

没意外也该跑码了吧:

到此维修结束!希望我走的弯路能提醒到大家。多多评分哦,您的评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有错地方请帮忙更正谢谢。

基本功,楼子加油

网友A:
目前刚学完CPU供电检测,对主板的供电时序还完全不明白。自学就是这样,得把发现的问题一个一个慢慢去摸索、解决,然后在解决的过程中再发现新的问题,如此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刚学完CPU供电检测,对主板的供电时序还完全不明白。自学就是这样,得把发现的问题一个一个慢慢去摸索、 ...

恩,同意!

网友B:
ADM上电时序:内存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什么时候出ADM了?难道是新平台
AMD平台上电时序具体要看是什么桥,如果是AMD的桥那你的说法是对的,如果是NV的桥那时序就不是这样了,难道这主板是AMD的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M上电时序:内存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什么时候出ADM了?难道是新平台
AMD平台上电 ...

很明显打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D:
修这个内存供电按照经验只需测试芯片的7脚和上官D极即可被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这个内存供电按照经验只需测试芯片的7脚和上官D极即可被秒了。

麻烦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详细解释下,谢谢?-

这个不一定的,检测内存故障也要查供电管理IC  2和 4脚 发送的电压驱动波形,这个要等1脚和6脚 自举升压和反馈端电压正常才能发送到上下管G级导通工作,最后输出内存1.8V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个内存供电按照经验只需测试芯片的7脚和上官D极即可被秒了。

楼主说的意思是这个内存供电 管理上管 D级电压不正常的话,在G级电压正常情况下,S级内存供电输出电压肯定是会偏低的,7脚应该是内存工作过流输出检测引脚。

网友:
厉害,维修这样,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E:
4500非常爱坏,用4606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打错了,谢谢提醒。

思路清晰,楼主真下功夫了,赞一个

网友F:
AMD时序不是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和总线供电吗? 难道这是NV桥的上电时序 ?有点乱了

网友G:
如果不是通病的情况下,还是先查查条件再动手换芯片

网友:
学习啦!自学就是慢,可惜没时间,要不真应该到基地系统学习下

网友H:
怎么看都不是新手了

网友I:
其实我想说这是NV芯片组的。NV时序是内存、桥、CPU、总线

网友:
佩服啊   学习了 我相信我有一天也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看都不是新手了

呵呵。以前自学,现在报远程1个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MD时序不是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和总线供电吗? 难道这是NV桥的上电时序 ?有点乱了

amd的是内存-cpu -桥-总线,这不错吧

网友J:
上管D极5V?????

网友C:
实地的同学,这不是nv的吧!!不过你说的nv时序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我想说这是NV芯片组的。NV时序是内存、桥、CPU、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管D极5V?????

正常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我想说这是NV芯片组的。NV时序是内存、桥、CPU、总线

其实我想说这真不是NV芯片组的。实地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是内存-cpu -桥-总线,这不错吧

被搞乱了  我记得是内存 桥 CPU和总线  可能不同的芯片组 上电时序不一样吧

网友K:
基本功不错,时序也很清楚,我新手那会远不如你,加油!

网友:
感觉精英的板子质量不怎么好,原来经常碰到精英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基本功不错,时序也很清楚,我新手那会远不如你,加油!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的同学,这不是nv的吧!!不过你说的nv时序是对的。

其实我想说,我看错了,没看到CPU旁还有个桥。。。。也是修的少了,唉多想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时序不是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和总线供电吗? 难道这是NV桥的上电时序 ?有点乱了

你俩说的都是AMD的时序,只是针对的桥不一样,楼主写的是AMD平台AMD的桥,你写的是AMD平台NV的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怎么看都不是新手了

还抱远程?远程视频网上一大堆迅维的

网友L:
amd中的这个信号slp_s4是啥信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L:
amd中的这个信号slp_s4是啥信号   ???

是主板触发 后,南桥发出开启内存供电的工作信号,待机状态下正常为高电平状态,触发后,就会变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是通病的情况下,还是先查查条件再动手换芯片

这个芯片工作条件如果没有满足的话,内存供电也是会保护停止输出的。

网友:
应该先测上管供电不应该先换IC

网友:
初学主板,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抱远程?远程视频网上一大堆迅维的

效果不一样的

网友M:
看来精英的板子5v双路是通病呀!这个复合mos管很容易坏的!

网友:
AMD是内存 -CPU-桥-总线  NV是内存-桥-CPU-总线

网友N:
之前修一个是给内存供电上管提供电压来源的 实现双路供电作用的4500坏,但控制其工作的信号来自IO,始终没变化,后来直接把4500拆了,从VCC脚直接连锡过去,正常使用

网友:
当然时钟啊你挺爱学习的,报个远程吧挺好的,我不是托啊

网友:
我对AMD上电还没弄太清,谢谢楼给了我一个思路

网友O:
怎么打的阻值 ???

网友:
上电时序有全面点的吗

网友P:
楼主能分别说说7120的UGATE \PHASE \OCSET \LGATE \FB是什么意思吗?小弟新手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AMD 毛病好多啊

网友:
技术还可以啊!分析的很在理哦

网友(2014-09-14):
引用 网友P:
楼主能分别说说7120的UGATE \PHASE \OCSET \LGATE \FB是什么意思吗?小弟新手

去基地学习吗,要不然你会糊涂。
UGATE是上管控制脚。
PHASE是相位控制
OCSET是欠电流检测脚
LGATE是下管控制脚
FB是电压反馈脚。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佩服,引脚工作条件不太懂啊

网友:
应该也要看电路设计的,,,,具体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图片很清晰,讲解很透彻

网友:
学习了 我相信我有一天也会的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2015-05-14):
引用 网友M:
看来精英的板子5v双路是通病呀!这个复合mos管很容易坏的!

这个IC作用应该是5VDUAL双路供电转换5V电压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之前修一个是给内存供电上管提供电压来源的 实现双路供电作用的4500坏,但控制其工作的信号来自IO,始终没 ...

4500坏的话,其本身G级对地阻值就会短路,从VCC脚直接连焊锡到4500 本身输出脚,相当于没有通过IO工作控制4500内部P或N沟道MOS管导通直接输出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怎么打的阻值 ???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端接测试点,另一端接地测量就行.

网友:
又见精华贴,图文并茂,思路清析。

网友:
楼主的基础很好啊

网友:
小白真搞不懂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之前修一个是给内存供电上管提供电压来源的 实现双路供电作用的4500坏,但控制其工作的信号来自IO,始终没 ...

这里4500内部下管根据经验推断应该是个N沟道MOS管,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本身G级接受到IO对应引脚发出的高电平进行导通,其内部上管推断是个P沟道MOS管,在主板待机时候,由5VSB电压提供给5VDUAL双路供电电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0非常爱坏,用4606都可以代换的

4606也是5VDUAL双路供电切换管理8脚复合MOS管,其内部N加P沟道MOS管应该是轮流导通和截止工作,以减小各自的功耗发热量.

网友:
这里4500内下管击穿应该是GS级直接相通,直接拉低了IO芯片对应引脚发给内下管G级的控制信号,导致5V电压代替5VDUAL双路供电工作.所以内存供电上管D级没有5V电压输入.

网友:
说错了,这里4500内下管击穿应该是GS级直接相通,从而拉低了IO芯片对应引脚发给内下管G级的控制信号,导致5V电压无法代替5VDUAL双路供电工作.所以最后引起内存供电上管D级没有5V电压输入.

网友:
供电不正常的板子相对来说还是好修的!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原来2539A是一个N沟道加P沟道的复合管

网友:
INTEL: 待机---内存---桥---总线---CPU
NV  :待机---内存---桥---CPU---总线
AMD:待机---内存---CPU ---桥---总线
NV+AMD:待机---内存---桥---VDDA---CPU---总线

网友:
很多厂家设计的时候有预留的

网友:
分析的清楚 一步一步  厉害

网友:
能给我说下声,网卡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
都坏那么多,估计主芯片也保不住了,